有使用tl866编程器的请进

楼主(2015-03-22):
这个编程器不支持plcc28脚的座子是吗?

网友:
芯片 型号 能在里面 找到不  能找到就支持

网友:
是不是你没安好啊

网友:
你们的能用是吗?我应该安好的,因为我用万用表量每个脚都通到编程器的接口,应该排除接触的问题,而且,我刚拿到这个座子时还想怎么少了4个脚位,没想到真的用不了,按说32个脚才能用吧,芯片脚位图我也看了,好像就2脚位没用到,怎么少到4个去呀

网友:
我的编程器不是这种,,还真不清楚也!!或者像楼上所说没安装好!!

网友:
买个UP3000的编程器,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