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外接花屏内接不显。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5-03-22):
有2台华硕k42jr的机子。显卡cpu。内存都换了还是和之前的症状一模一样。外接花屏内接不显。bios也刷过了。这机子可能是通病,有谁遇到过啊

网友:
谁遇到过啊。,,,

网友:
华硕的直接摔掉,不然无法玩完,显存屏/线/接口/电阻电容时间够多且无聊把相关换了试下.

网友:
AMD  还是INTER 的啊,,

网友:
        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输出的转换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的显卡是大卡吧   除非拆机确定好用的  现在芯片翻新的太多了   你懂的我就不多说了  就像当年的D95280

网友:
那就是显存的问题呗

网友:
谁有虚拟机好用点的软件?

网友:
H55 的主芯片    显卡芯片直接连CPU  坐子    你换个 坐子 或者 是 CPU  在试试 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
楼主连显存 都能换  应该 处理  CPU  坐子 跟 CPU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我的这台也是啊,加焊显卡会亮,但没多久就花屏了,然后就又是内置不亮,外接花屏!!!

网友:
这机子 通病太多了  修不好的也挺多

网友:
遇到过   显卡和CPU都换了还是一样    连4个显存都换了  实在没辙  给客户还回去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哟,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是不是偶合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本身坏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打一下数据组织?  数据都正常了电压呢 少点呀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换球的显卡啊,HM55开始 显示信号都是从南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