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如何快捷判断:FAN7529MX的好坏?

楼主(2015-03-22):
可以测量FAN7529MX各脚对地阻值,判断它的好坏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还是直接代换方便 ,,,代换法

网友:
当然可以  譬如某一个脚对接地脚击穿(短路的)它不就坏了

网友:
换个试试吧,别费劲了

网友:
可以拿一个好的对照测量是基本上可以判断好坏。但也不绝对,我修电磁炉时,两个新旧的339,量阻值完全一样,但一个上机正常,另一个上机就是不行。所以只有数据出入很大,才能定为坏了。

网友:
替换排除策略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最好代换下 短路和正常阻值出入比较大的判断的出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