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P5G41C-M LX 复位被拉低 不断重启

楼主(2015-03-22):
求助:华硕主板P5G41C-M  LX  复位被拉低   不断重启。  没电路图。下个点图还没有软件能打开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复位针连接的电阻看看

网友:
华硕点位图软件论坛里一搜一大把,新的旧的都有。

网友:
同意2楼观点,查复位连接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