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社区的最新图片不会显示啊

楼主(2015-03-22):
为什么我的社区的最新图片不会显示啊

网友A:
缓存太多了,清理下,在把磁盘碎片整理一下,IE重置一下,插件清理下,估计就O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存太多了,清理下,在把磁盘碎片整理一下,IE重置一下,插件清理下,估计就O了

你是说是我的电脑问题?

网友C:
换个浏览器试试,比如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浏览器试试,比如chrome>

是我那两天网络不给力吧现在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是我的电脑问题?

嗯,清理下试试,把FLASH PLAY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清理下试试,把FLASH PLAY升级到最新版本

是网络不给力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网络不给力导致的

原来如彼,

网友:
嗯嗯,是的

网友:
刷新一下网页就好了吗?

网友:
网络问题或者浏览器问题,不行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