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问题

楼主(2015-03-22):
联想Y470没有声音,喇叭显示未安装任何音频输出设备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 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声卡驱动 如果没有 主板上面的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有,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就是没认到喇叭,喇叭插了吗,在不行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喇叭阻值打一下

网友:
请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查看音频方面的驱动装上了没有?应该 没有?号。

网友:
你把耳机接口拆下来试一下吧

网友:
驱动 线路喇叭  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