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记首次主动pfc电源维修

楼主(2015-03-22):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记首次主动pfc电源维修, 从来没有修过主动pfc电源,以前修的都是7500b之内的半桥电源,这次接手两台主动pfc双管正激电源,型号是盘古f4-480 ,做工看着还行,拆开检查,保险烧,主pfc管烧,看不出太明显烧毁痕迹,都不是雷击,正常待机的时候损坏,主控芯片cm6805ag,找了个图看看基本结构,基本了解了下,接着换烧掉的12N60  和保险管,两台都换好了,准备通电,刚插上崩的一声炸保险了,晕,通电之前检测过无短路了怎么还炸?第2台不敢再加电了,搞了个灯泡串进去,再通电,这个电源没有像上个一样,灯闪了下就灭了,触发,风扇转,正常!??!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炸管了??然后再去灯泡,直接加220v,崩的一声又烧了!!??更晕了,刚开始以为换的管子耐压不够,换成7N90,连 续流二极管5408也换新了,周边元件无明显短路,再次加灯泡通电,这次灯泡长亮,立马断电,再检测,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是pfc主管的g级电阻阻值变大了???!!!这个就是导致烧主管的真正原因,马上拆第一个电源检查,发现也是一样的问题,10欧姆变成360欧姆,原来这个开路就会导致烧pfc主管,看来是通病,这电阻是贴片的,马上换标准4分之一金属膜的替换,再次通电 第一台ok,第2台同样ok,分析问题:这个电源电路就是待机pfc管g级也要保持电压,不然就短路,这个贴片电阻可能是耐不住待机时间长久老化导致阻值偏大导致炸管烧保险,简单一个电阻搞了我两天时间,不过回报是对主动电源有了初步维修经历,希望有同型号的少走弯路!!
!

网友:
补充下,主动pfc在加灯泡状态下是不能长时间正常工作的,一般就是风扇转下就停,但是保险作用还是很明显

网友:
真正的维修案例,分享出来很多朋友在维修电源时又多了一个思路。可是在换完管子后先测一测外置是不是更好呢。还是要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碰到过,这个电阻变大,就推不动了,发热暴增,准确点说,pfc管是热坏了的

网友:
阻值变大 导致管子激励不足 管子过热击穿

网友:
算是经验教训

网友:
原因就是6楼说的,阻值变大导致激励不足,导通损耗加大,导致开关管损坏。

网友:
恭喜你迟早会获得诺贝尔奖的,哈哈,电源炸开关管一般是S极电流取样电阻变大容易引起烧MOS管

网友:
楼主能配合图片解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以后遇到我也要注意,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