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上电无复位过程、也不亮机

楼主(2015-03-22):
朋友的一块X61主板,不亮机了, 不装bios电池时插入电源电流只能达到0.7A,不出现自动复位一次的现象。
请问这种故障应该如何检查?

网友:
从头开始查 供电 时钟 PG

网友:
谁有虚拟机好用点的软件??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重新刷了bios后,不安装bios电池,上电有自动关机复位的过程了,但复位时的待机电流值不对,高达0.11A,正常值为0.03~0.05A。
复位上电后,电流跳变至0.77A就不再增加了,也不能亮机,且如果不安装内存也不会出现报警的声音。
下一步,应该检查什么呢?

网友A:
电流有跳变嘛?几次?
X61BGA
插入电源后,根据录像的时间点,电流值如下跳变: 1秒:0.12A、0.14A 2秒:0.16A、0.42A 3秒:0.74A 4秒:0.75A 6秒:0.76A 7秒:0.75A 11秒:0.12A 16秒:0.41A、0.73A 17秒:0.74A 然后电流不再变化,显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跳变嘛?几次?
插入电源后,根据录像的时间点,电流值如下跳变:
1秒:0.12A、0.14A
2秒:0.16A、0.42A
3秒:0.74A
4秒:0.75A
6秒:0.76A
7秒:0.75A
11秒:0.12A
16秒:0.41A、0.73A
17秒:0.74A
然后电流不再变化,显示器也没有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