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短路 烧不出哪个元件 下了很多元件还是短路

楼主(2015-03-22):
上面的电容全部下过了,芯片也下过了 ,还是短路

网友A:
mos管嫌疑比较大 拆掉在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嫌疑比较大 拆掉在测

MOS管都下了,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烧鸡。。。。。。。

我都烧的我可调电源都快烧了,还是烧不出

网友:
把电流往上加

网友:
10V应该够了吧,再大我怕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都下了,你仔细看看

现在几A的电流

网友B:
0.77A,不敢往 上加了

网友D:
电流调大些烧啊。没道理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调大些烧啊。没道理烧不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贴片的小电容短路了,所以我摸不到

网友E:
这样烧法真的好吗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值吧,北桥拆掉就没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值吧,北桥拆掉就没电流了。

额,难道本来就是好的,可是风扇一触发就关了,明显短路啊,而且其它位置也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烧法真的好吗

短路不都是用烧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77A,不敢往 上加了

这个电流烧不出来的   电压调2v 电流调2Ashish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烧不出来的   电压调2v 电流调2Ashishi

电压调的7V,电流调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77A,不敢往 上加了

那不是有个电感吗,把他拆掉,打直看看哪边短烧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个电感吗,把他拆掉,打直看看哪边短烧哪边

哦,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调的7V,电流调不了

高电压也没有用的啊,这个主要是电流上去了 才会发热,微短的话烧不出来的

网友:
把电流限制放开了,一般不到1A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供电芯片本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