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修液晶的常用方法(六)——例说大屏幕液晶电视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5-03-22):
昨天上门修一台长虹LT42810高清液晶电视有声有光花屏,因故障很有代表性,将本人维修过程记录下来,供同行们参考。
     上门后开机观察开机现象为有图像有声音,亮度对比度开大过一定程度后花屏,低亮度对比度基本正常,好像逻辑板伽马电路问题。这种故障范围很广,屏线,主板,逻辑板,屏都在可疑范围之内。检修过程如下:
1.首先检查屏线。清洗屏线后,重新插好,试机故障依旧。说明屏线正常,无接触不良现象。
2.用万能板代换原机主板,图像一切正常。说明逻辑板正常,故障在主板。这里是最容易误判的地方,我本人最初看图像也以为是逻辑板坏了,但经验不代表事实,可能性小的原因也有可能出现。
3。经验告诉我们主板原因导致花屏大多为屛参错误,进总线检查屛参果然不对,试调屛参(本机正常为420HW04 V0),一切正常。
4。进总线方法:音量减到0,按遥控器静音键3秒,再按本机菜单键即可进入。

网友:
什么是伽马电路,听起来就很高深啊

网友:
典型案例,多谢分享,可是屏参不对不是鬼脸的吗?

网友A:
要有经验才看的懂呀

网友:
分享下,,当你知道比你牛逼的人是吐血吧

网友:
好羡慕楼主啊,真想好好学下。

网友(2015-04-23):
引用 网友A:
要有经验才看的懂呀

支持一下,收藏了,以后会用得着的

网友:
真实的维修,真实的感受。不错。

网友:
我 不会就不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