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启故障求助

楼主(2015-03-22):
一台机器拆至只剩主板cpu,开机灯亮风扇转,无显示无声音,十秒钟左右重启,之后无限重启,电源测试是好的,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没人啊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说的好伦铜      神主板了

网友:
不跑码,缺信号、都会这个叼样。一步一步来查条件。

网友:
主板型号技嘉b85m d3v

网友:
主板型号技嘉b85m d3v.现在忽然又能开机了,有人说是主板保护

网友:
现在自己好了,据说是主板保护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啊??一般不会出问题哦!!

网友:
真的莫名其妙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好难修的!!!

网友:
5系列以上的板子,缺少供电也会亮完重启的,关键是要在这个时间测试所有部件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应该哪里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转一下就停,一般的情况,反复放电,那个主板检测卡是什么代码

网友:
应该哪里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