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25开机不亮

楼主(2015-03-22):
今天遇到一台AMD E125的机器,开机电流在0.4A,不跳转,刚开始判断是北桥坏了,但换完北桥电流还是一样,后来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于是刷了下BIOS。结果开机亮了。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下次传上来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不好!

网友(2015-05-14):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么

网友:
这机器BIOS坏过。修好了过。就是这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