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0.01A 5秒后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22):
接了一台CQ40,客户反应开机指示灯亮了一会儿,就没电了,再开机重复。接后插维修电源,待机在0.00至0.001之间跳变,按开机键,保持0.01A 几秒后掉电,再按重复。 一下想不到什么问题,搜了下论坛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2?egdxuoahydnzahyd 有点类似,拿了块料板,想拆零件过来代换下,用热风枪吹了下,没吹掉电容,反而晶振倒能吹动了,想想,这电容也不易坏吧,对比下了料板,感觉没什么问题。算了,先不换零件,装上再试下,神了,既然好了。为了感谢论坛上面的贴子,特把这维修经历过发上来与大家分享。坚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

网友:
风枪吹了下就正常的

建议多测试 防止返修!!

网友:
风枪吹一下就好的   肯定会返修        楼主没多拷拷机吗

网友:
各位,抱歉了,昨天试机可以的,今天故意依然一样,看来会折腾人了。也不知是不是南桥虚了。准备BGA下看看了。真不好意思。唉。。。。。。

今天做下BGA现在可以了,不知明天,又会如何,还没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