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进水

楼主(2015-03-2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E420  故障待机0.021  待机下有3.3V   5V   开机键有3V  目测了一下 EC 有腐蚀的地方  清洗加焊之后  故障 依旧

网友:
直接换 ec芯片 试试

网友:
进水很麻烦慢慢查

网友:
是不是   腐蚀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测试腐蚀的地方的电阻 ,是不是有变质的,还有焊盘

网友A:
的用BGA烘干一个小时    上电时序查

网友:
估计是哪里有断线了吧,多查查电路吧

网友:
这个问题 你按时序查  不难 有可能你还能秒了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用BGA烘干一个小时    上电时序查

说的在理,前提处理好腐蚀的地方

网友:
腐蚀严重的话就先换个EC吧!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把进水的地方重点看下

网友:
都知道EC那的问题了  应该不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