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楼主(2015-03-22):
ASUS P5KPL-AM SE 通电掉电,一看就是后级短路。取掉12V,还是掉电。客户说是加PCI网卡后就出现这种问题,量了所有的供电都不短路,直接换了全新南桥,可是还是一样。后来断开内存上管的5V电感,不掉电,但后面也不短路。下个图纸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修好了,再来给你们结果

网友:
结果出来了吗

网友:
这是可能吗

网友:
大神结果出来了  说声!!

网友:
还有这事,电感短路?

网友:
修cpu供电检测电源芯片电压

网友:
那一组管子都换了?还是短,内存的PW芯片坏了?有结果了么啊?

网友:
客户可能是带电安装网卡导致的供电短路,查PCI卡槽上各供电。

网友:
把各路供电单独断开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先

网友:
什么理由就直接换南桥,,换桥好像很方便呀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这块板接了好几块了,都没搞定

网友:
告诉大家, 结果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