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081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3-22):
LA-5081P  独立显卡,Intel。GM45芯片组
老板给我时,说不触发,
接到手,3、5v电压有,扫下雷,全板无明显短路点,打开图纸,直奔I/O  KB926QF D3,查其条件,vcc有3.3v,ec_rst#有3.3v,晶振起振,ACIN无电压,按开关,ON/OFF#有跳变。EC_RSMRST无电压、ACIN是电源检测,要有高电平才正常,在这里,谢谢这位兄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727-1-1.html的芯片引脚信号详解。追查,ACIN, 发现是由这个pu102这个东东控制产生的,(不清楚这个芯片的原理)在主板上找到此芯片,草,有蟑螂出没,洗洗干净后,还是一样,不出ACIN,量其2、3脚的电压为3.3v,8脚19v,由于不懂此芯片的原理,我就直接把1、2脚焊在一起,按开关,触发,跑码了。
触发时量了ACIN为1.6v,且EC_RSMRST也是触发后有的,我之前以为,它应该是待机时就应该有的。
各位大神,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稳不稳定?有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1.6v是高电平吗?不知道我的思路正不正确?大家一起学习,呵呵
拿分砸si我吧  兄弟们

网友:
小伙子,不错哦,有前途,我就砸你一下

网友:
1.6V当然是高电平

网友A:
好吧,我承认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承认你强

what???????????????????

网友B:
pu102运算比较器啊,2脚大于3脚的电压才出高电平,2脚和3脚电压一样,肯定不输出高电压吧,就拉低了,按分压计算,3脚13.7v电压才正常吧

网友C:
pu102型号是LM393最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呀~!两个输入端谁的电压高,输出端就是谁的极性。

网友:
PU201  的2PIN  电压是通过分压过来的,是3.94V   大于3PIN的3.3V就能输出ACIN 的电压

网友:
呵呵 基础知识也很重要 能修好是硬道理 收钱重要 顶你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1脚上的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吧   。。。

网友D:
不错哦,像这种问题我一般也这样搞,直接两脚焊一起

网友E:
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稳不稳定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102运算比较器啊,2脚大于3脚的电压才出高电平,2脚和3脚电压一样,肯定不输出高电压吧,就拉低了,按分 ...

2脚 3.3v   3脚 3.6v ,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u102运算比较器啊,2脚大于3脚的电压才出高电平,2脚和3脚电压一样,肯定不输出高电压吧,就拉低了,按分 ...

要2脚大于3脚的电压吗?不是3脚大于2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稳不稳定不好说

知道了,应该是3脚的分压电阻的问题,明天上班看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102运算比较器啊,2脚大于3脚的电压才出高电平,2脚和3脚电压一样,肯定不输出高电压吧,就拉低了,按分 ...

是3脚大于2脚的电压,输出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对吧?兄弟,呵呵,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u102型号是LM393最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呀~!两个输入端谁的电压高,输出端就是谁的极性。

极性??2脚3.3v   3脚3.6v。这怎么看极性??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像这种问题我一般也这样搞,直接两脚焊一起

呵呵,靠闯,闯王

网友:
好吧,连pu102也不懂是何物,我很敬拜你

网友:
LM393是个比较器啊   你太牛X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极性??2脚3.3v   3脚3.6v。这怎么看极性??请教下

2脚3.3v   3脚3.6v,3脚电压高于2脚,输出端当然与3脚同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2脚大于3脚的电压吗?不是3脚大于2脚吗/?

应该是上面的脚位大于下面的脚位,并不是一定的2脚大于3脚的电压,,,我猜应该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会不会有其他隐患问题呀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啊。acin正常为9.5v左右吗?ACIN为高,去开启保护隔离啊

网友:
应该 是三脚大于二脚  输入高电平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很更力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是pr104坏了,不能分压了,现在这机器还有问题就是进系统会死机,且3个usb口用不了,准备换南桥试下,死机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散热问题排除了,主板其他地方无明显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