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楼主(2015-03-22):
老板  请教   主板BA41-01129A  开机  电流跑0.8  -1.0--0.8   内存 排阻有三次波形。 BIOS 1 2  5  6都有波形。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独显超级电容已经换全新

网友:
是不是有个大电容?有的话先换了在说.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电流0.8A 大电容已换,少内存VREF供电,定芯片中... 芯片是RT8207GQW S3 S5 输入正常 VTT无电压 主供电1.8V正常

网友:
  主板BA41-01129A  开机  电流跑0.8  -1.0--0.8   内存 排阻有三次波形。 BIOS 1 2  5  6都有波形。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独显超级电容已经换全新

网友:
直接做显卡了。。。。。。

网友:
刷BIOS试下呢 。

网友:
先量量各大供电有没有。。。怀疑显卡

网友:
大电容
先换了在说.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不行再看看显卡

网友:
BIOS刷过吗? 这款三星的机器BIOS是易坏的,而且也没有标示 太难修太难跑线了

网友:
4楼  复制了我的贴子 是不是 也要捞点分。哈哈

网友:
以上 都在 乱说楼上已经说明   NEC大电容跟显卡已经换了  还有人乱喷 显卡 大电容的   楼主仔细检查CPUI 工作了没有 最主要

网友:
是集显的吗    有碰到过三星跑这种电流 焊大北桥好的

网友:
大电容要先换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就很难修好过,大家怎么看

网友:
BIOS  刷了   显卡重做了    还是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