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短路断线暗屏亮后晃

楼主(2015-03-22):
联想G470,拿来插稳压看0.3,按开关没反映,拆机手摸HM65烫,断开各给HM65供电的电压一样烫,上BGA,换新桥OK,不烫了,但不亮机,电流1.0左右。查来查去,发现U3的转换电压没出。
+vsb应为高导通U3。查别的转换电压G级的+VSB都有的,为19V。U3这里G级的电压为0,找到Q4,D级为11V左右,不对吧?首先U3G级到Q4之间肯定断线,其次从Q4 D级进去的+VSB电压不对才11V。 摘掉Q4,+VSB为19V了,说明+VSB被Q4拉低了。换了个管子Q4 D级一样为11V。。摘掉Q4,从Q4的D级飞线到U3 G级,1.5V转换出来了。。。。
按开关,上电。暗屏。。。查屏线接口
CE_EN 和 INVPWM为0,打阻值为1和100.查图看都是到EC的,CE_EN到EC有一电阻图上标为空,那为1正常。INVPWM应该是亮度调节,图上居然也标为空,但有阻值100,低了点?万用表量确实和EC25脚不通的。取掉 与其相连C509,阻值一样,电压一样。看了看是属于GPIO脚位 刷了个EC BIOS一样。。。还有LID信号。找到LID的U32
3脚从2V到3.3V跳变,直接摘掉。3脚为3.3了,可惜还是暗屏。。。算了,继续飞线吧,把 合并得了。开机亮亮的LOGO看着舒服多了。鲁大师跑温度,感觉整体像拖拉机在土路上奔跑。。发现风扇断了一片叶子。。。 换上新的。。总算OK了。。。

网友A:
嗯,风扇叶子断了,噪音会比较大,换了还是必须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思路我看不清楚,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思路我看不清楚,有点乱

编辑了一下,你再看看还乱不。文笔不好,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很有用,不错。

自己给自己修的备注下,省的以后忘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风扇叶子断了,噪音会比较大,换了还是必须的

必须换啊,嗡嗡嗡嗡的。。。不然过不两天就该又挂了

网友:
楼主最终是把开启与亮度飞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思路我看不清楚,有点乱

换桥 修暗屏 换风扇  应该不难理解吧

网友E:
很不错的文章,弱弱的问句,LID_SW信号是不是ACPI的模式信号?

网友:
祝楼主早日超神

网友:
几经周转啊   修好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还好HM65便宜,现在的桥容易坏的厉害,不然费劲的修半天,成本搞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文章,弱弱的问句,LID_SW信号是不是ACPI的模式信号?

LID是休眠开关唤醒信号。

网友:
写的不错了 就是到最后有点不明     不过总体概论很清晰啊

网友:
我比较疑惑,电流0.3时候 最多就出了3.3和5  你如果断开了这两个电压 那么桥还会发烫,是哪里给它的电压。 你如果断开了待机电压 然后待机电压就正常了就说明桥是坏的 但是前提是没电压给桥 桥怎么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换啊,嗡嗡嗡嗡的。。。不然过不两天就该又挂了

恩,以前一台式机CPU断一叶子  那声音跟开飞机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D是休眠开关唤醒信号。

哦,理解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故障点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