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7500+339电源12/5V输出低,3.3及+5SB正常

楼主(2015-03-22):
一十年前的金河田,+5SB正常,短接启动,但12V只10.15V,5V只4.35V,灰色PG也是4.35V,但3.3输出正常,请教是哪这方面原因?反馈电阻是哪个?

网友:
电容没发现鼓包

网友A:
把12V和5V输出电容换掉

网友:
12V和5V的稳压是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2V和5V输出电容换掉

电容已换了,但无效

网友:
蓝色的线也才-10.15V左右

网友:
看看稳压电路,,,,,,,,,

网友:
12V反馈电阻实测量23.8K,把它换成56K后12V输出有12.18V,5V有5.2V左右,工作未见异常,原电阻看不太清,明天上图,如果原阻值与56K相差太大会有影响没?因我查部分7500+339电路图,电路图上此电阻为2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