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201打印机彻底解决亮红灯状态终极方法

楼主(2015-03-22):
三星scx-3201打印机 ,解决打印状态亮红灯的终极方法。
第一步 先下载官网的打印机驱动 不要下载驱动精灵的驱动,官网的驱动大小80MB  官网的驱动的好处在于,打印的时候会提示是什么故障,这款机器,进纸传感器没有放入纸也会提示红色灯,所以第一步是排除传感器的故障,下载链接http://www.bkill.com/download/23232.html
第二步,拆卸主板,看主板的板号:如图

第三步找到bios的所在位置  bios的型号为 25q32bvsig
如图位置是bios的所在位置。

第四步,刷bios    文件如下

网友:
打印机主板维修。令人耳目一新。

网友:
去芯片是亮点

网友:
打印机怎么在主板板块来了

网友A:
亲,刷玩你这个BIOS后确实是不亮红灯了,但是也不打印了啊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刷玩你这个BIOS后确实是不亮红灯了,但是也不打印了啊

在打印机面板按 +  +  停止 -  - 停止 停止
                                面板显示UC 按+ 键7下 开始 键两下
                                机器会自动关机,重新开机即可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B:
楼主,这个怎么刷BIOS阿?还请赐教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怎么刷BIOS阿?还请赐教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B:
拆下来再用编程器来刷吗?

xwc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再用编程器来刷吗?

是的,用编程器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表示用编程器

网友:
要把芯片拆下来?还是从新买个芯片?编程器刷吗,还是进入维修模式系统可以?还是可以用升级固件的方法把BIN读进去

网友(2015-12-26):
不错,完美搞定

网友(2017-03-14):
很不错方法,下次试一下

网友:
可以,是不是用原来的BIOS,去掉芯片不能打印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BIOS还没搞过,像三星4200、东芝180S计数芯片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