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关机第一次开机不显示强行状关机再开就能亮

楼主(2015-03-22):
是这样的客户拿过来一台g455开机不显独立显卡amd的u,上电电流卡在1.45左右,怀疑显卡或北桥问题,跟客户报了260,客户同意了,
打发客户走之后,就用手压显卡开机能亮,果然显卡,果断加焊,开机亮了,以为好了,进系统操作什么的都正常,关机,再开机居然不亮了电流1。5左右。强行关机再开又可以亮,多次尝试后发现只要进系统关机再开就不会亮,强行关机再开又可以。。有高手帮我分析下吗。。问题在哪?还是显卡?

网友A:
没遇到过你这个情况、遇到更奇葩的、重启认不到硬盘、如果是关机再开就正常、换过硬盘、无解了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换过北桥  还是一样 撵走了

网友:
南桥南桥。。。。。。。。。。。。

网友:
再做下北桥 试下呗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拿来不开机,刷BIOS好了,但是第一次开机跑完滚动条就卡死,重新开机就一切正常,也不管了,客户又不让装系统,和他说每次开机开两次,收钱再说,反正我们这维修修机才几十块钱,没时间给他研究

网友:
你可事先加热显卡、北桥试试是否可以一次开机成功。

网友:
加焊不行,最好执珠

网友:
你要是压显卡就亮的话 你看看是不是显卡掉点了 或者北桥的掉点的 CPU 座子也有可能

网友:
AMDCPU的主板,北桥问题多的,你加热或者把北桥拔下来直球从做应该会好的!

网友:
奇葩问题能搞就搞  太麻烦就算  不值当投入太多时间

网友:
随便弄一下,太难弄了就算了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北桥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这个情况、遇到更奇葩的、重启认不到硬盘、如果是关机再开就正常、换过硬盘、无解了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北桥行了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北桥行了

网友:
桥挂了,干桥吧!

网友:
我有一台完全和你描述的一样,也是一开始重新换新显卡,不行,现在订北桥,途中。。。。。。

网友:
北桥是这样的:

网友:
南桥坏了     我遇到了

网友:
遇到过没换北桥没搞定

网友:
AMD 肯定干北桥了   显卡是不容易虚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