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 j30 820-3115-B不出内存电压,但是核心供电出来了

楼主(2015-03-22):
RT,刚开始来,有时不出核心电压,有时出,出核心电压时电流瞬间跑到1.05安培,不跑码,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不出核心电压时,其他电压都出来了,电流0.3安培左右。南桥换过两次,问题依旧,怀疑CPU,把CPU换了,结果就不出内存电压了,但是核心电压也是偶尔出,出的时候也能1安培以上,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IO  南桥 BIOS 均排除了。。。

网友A:
不知道 内存电压先出来吧

网友B:
你得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只有内存电压正常了pltrst# 这个信号才会正常,内存基准电压开启信号也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只有内存电压正常了pltrst# 这个信号才会正常,内存基准电压开启信号也就出来了。 ...

不明白为啥换了个板载的CPU内存电压就不出了,内存供电芯片条件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只有内存电压正常了pltrst# 这个信号才会正常,内存基准电压开启信号也就出来了。 ...

楼上说的对,时序还是要遵守的,没有内存供电,后边的再正常那也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内存电压先出来吧

那大哥你觉得是啥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得查查主板=供电时序了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这个板子还用再修吗?三板斧挺狠的啊!最后一板斧就是换板啦。

网友:
先搞好内存,时序都是先有内存电压 再有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