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00 灰屏,原屏B141EW04更换一样灰屏,换LP150X08又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5-03-22):
HP DV2700 灰屏,原屏B141EW04连换两块一样灰屏,换LP150X08又能正常显示。141的屏开机测得3.3V为0.5-1.2V,而LP150X08的功率为141屏的一半,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请问3.3V是从哪里供来的?有没有相关的图纸

网友A:
显卡加焊一下 即可

网友:
没设备啊,焊台能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加焊一下 即可

显卡会引起3.3供电不够?

网友:
换631吧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你最好看下  屏的程序芯片   也就是屏幕的码片

网友:
找图纸请提供板号

网友:
板号:06230-5  48.4y001.051  pamirs discrete.

网友:
先找个3.3飞上去,看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笔记本第一次弄不知道上哪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