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pu复位正常了,是不是按照时序,就可以判定为前面的时序信号都正常了?

楼主(2015-03-22):
如果 在intel  芯片组中,可以测量到  cpu-rst,cmos上没有片选信号波形。那么在他之前的信号都可以判定为正常吗? 如PLTRST#,PCIRST#,时钟信号,供电 都是正常的呢??????   下一步的思路是什么,测试点是那些?

网友:
复位出了 那就该内存了呗!SMBUS总线 能不通过 内存

网友:
抓内存的波波,有跳变的正常

网友:
不一定,有的还相差很远,前几天就被骗了一回

网友:
关于这一点我也发过帖子 没人回复的  发了也没用

网友:
算了,自己慢慢琢磨把

网友:
于这一点我也发过帖子 没人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