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0AF黑屏

楼主(2015-03-22):
华硕笔记本K40AF开机运行正常,大小写灯可以切换。但不显示,黑屏。独显。
是显卡还是北桥的问题?
急!

网友:
有没有重装过系统啊,华硕的机器比较挑剔显卡驱动

网友:
其实我想说
这个初步的判断 作为实地学员应该不难吧

什么芯片组 什么电流 做过哪些基本测试 ?

网友:
是硬件问题

网友:
老师教你的测量条件都测过没呢  就问是桥还是显卡   三板斧的节奏吗

网友:
你在实地学过么????????请问

网友:
楼主别急,再测一下供电部分

网友:
想快速判断是哪儿的问题 就拿风枪吹显卡 吹桥, AMD的北桥 INTER的显卡 这是常规。

网友:
显卡问题,搞定了说下

网友:
加焊没有,更换北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