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笔记本外接缺色。。

楼主(2015-03-22):
HP  1000笔记本外接缺色。。  有谁修过我测三基色对地都一样。。。但是就是没电压
  接口和桥都换过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最方便

网友:
虽然说三路没有短路,但也可能信号没有传出来

网友:
三基色的电压一样吗?有示波应该好搞。

网友:
帮你顶下,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外接缺色,内屏完全正常呗?排除显卡,外接数据线检查了吗?

网友:
看看接口旁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此机修复。。。。SLJ8F和HM65不通用。。。外接会出问题。。。内接没事

网友:
外接竟然阻止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