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5-03-22):
联想Y460,750G西数硬盘。一直用着桌面东西太多就想装个系统,装完系统后电脑变卡了,再次重装。用U盘启动,一键安装,当复制信息到99%没反应了,按掉电源重启进PE到滚动就是过不到,拆了硬盘能进PE,在BOSS里是能认到硬盘的。拿到正常的机子里也是认不到硬盘。去找了几个同行也是一样不能搞。其中一个同行通过命令能读到硬盘的分区信息。这硬盘还有机会修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
PE启动应该和硬盘没多大关系的吧,有碰到过进去后直接不识别盘的,但是PE还是直接过的

网友:
有机会修 看你准备花多少钱了

要是有重要数据可以找个数据恢复的地看看

网友:
有专门的硬盘维修版块儿   楼主你发错版块儿了

网友:
有谁会修硬盘的,指导下,我想自己弄弄。

网友:
1692的电路板,可以修的,不过你得有心理准备,可能有头坏了,会变成500g,修盘是保不住数据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用MHDD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上次有个好的硬盘放店里放坏了   无语了

网友:
朋友找个专业的师傅来修吧。。。。。。。降低风险

网友:
不是坏的太严重,当然可以修。

网友:
自己修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