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主板不跑码,bios一直有片选信号

楼主(2015-03-22):
一块富士通a78ax-s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bios(八脚)第一脚一直有连续不断的片选,刷过bios、压过cpu、南北桥还是不跑码,bios芯片工作电压正常,到南桥也打过值也没问题。
bios上能测到片选是不是就是说明cpu、南北桥以及它们之间的总线没问题吧???可能是哪的问题,请高人们指点迷津啊!!!谢谢各位了!
附上主板图纸

网友A:
上蜂鸣器,上显示器,说不定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蜂鸣器,上显示器,说不定好了呢

都弄过,不响,没显示

网友B:
cpu、南北桥以及它们之间的总线还是查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南北桥以及它们之间的总线还是查查吧!

它们要是有问题的话,bios应该没有片选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们要是有问题的话,bios应该没有片选的吧????

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cpu到北桥打过值没问题,南北桥总线咋测啊???

网友D:
按上电时序,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上电时序,电压都出来了吗?

几大供电都正常,桥旁边的电容,小电感都量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 些了    你的图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pu、南北桥以及它们之间的总线还是查查吧!

cpu,SB,NB,总线参与主板工作位于时序的哪个阶段,能否就该主板进行说明一下,先感谢啦

网友:
AMD 先干干北桥在说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要干桥的节奏了

网友:
会不会桥挂了。

网友F:
有片选还不跑 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片选还不跑 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

芯片也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芯片也换过,bios也刷过

楼主有没有多换几个cp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多换几个cpu试下

用过5000、4800、7750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SB,NB,总线参与主板工作位于时序的哪个阶段,能否就该主板进行说明一下,先感谢啦

它们三者在开机时就构成通讯网络,自始至终都在不断交换数据,没有什么阶段而言。再细点儿应是CPU读取BIOS后进入完全工作模式。个人理解啊!

网友:
这情况有点复杂

网友G:
富士通   桥旁边的电容啊  通病呀

网友G:
换了不行就是北桥挂了呗,富士通以前的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富士通   桥旁边的电容啊  通病呀

电容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了不行就是北桥挂了呗,富士通以前的板的通病

电容到底啥通病啊???

网友G:
滤波不良,AMD北桥芯片组修到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滤波不良,AMD北桥芯片组修到的多

谢了,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滤波不良,AMD北桥芯片组修到的多

北桥旁边那么多电容,要换哪些啊???大侠,麻烦您能说下吗

网友H: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南桥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南桥读取bios

南桥坏了吗????

网友:
d大大大生啊

网友:
这种情况都应该是总线问题了吧。只能干桥或者查总线。

网友:
先刷bios.再换电池。cpu。桥试试

网友:
换南桥吧 我有块G41T  都正常  全部都测过了 结果最后换南桥好 了  我都想不明白;如果南桥有问题;为啥测复位都正常  为啥换南桥好了? 南桥不良的原因?想不明白  求解释

网友:
这问题怎么个解释呢,没有遇见过,坐等

网友:
这就麻烦了   耽误时间不如直接换主板

网友:
用245  250  CPU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就先对FSB总线、DMI总线、LPC总线、PCI总线打值。

网友:
修好了把答案公布出来

网友:
吧COM芯片拆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