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笔记本CPU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5-03-22):
INTEL 越来越胡来了  大体知道是I5 但是连个I5的字样都没有啊

网友:
只能通过相关软件识别型号了。

网友:
CPU型号3220m I5

网友:
可以根据代码进行查询

网友:
SROWY 这就是CPU的型号 百度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U了

网友:
我一般也是在淘宝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