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版号820-3437-B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3-22):
本子接手不触发绿灯不亮 无待机电流  查电源接口有14.5V  再测公共点无电压对地阻值正常 测公共点PPBUS_G3H来自U7100  测U7100  VDD VDDP  dcin电压正常 看了一下ISL6259开启脚
应该是来自SMB_RST_N这个脚,实测无电压往前追SMC_RESET_L这个信号发现这个信号来自U5110,
U5110这个芯片只要得到电压就会开漏输出SMC_RESET_L这个信号,测PP3V42_G3H这个电压,咦发现敌情只有2.2V追查这个电压产生于U7090这个微型PWM 控制芯片
测VIN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抓升压电容C7094和电感前段发现升压波形正常,反馈电阻阻值也都正常,那么剩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LT3470TED这个微型PWM芯片坏了,手头刚好有块料板有这个芯片换上 冷却上电没装电池发现小绿灯亮了电流蹭蹭蹭往上跑看电流估摸着亮机了,装屏测  铛铛多么和蔼可亲的大白屏出来了 哈哈  经过证实这款A1466版号820-3437-B的这款机器不插电池也能触发最后附上整机图和凶手图

忘记跟大家说了,来点下载分多多鼓励我我也会多多发帖和大家交流心得的 谢谢大家哈哈

 会员761132元2022-12-5 19:06
 会员5754412元2022-11-17 10:57
 会员3663332元2022-9-27 19:26

网友A:
楼主对苹果是时序相当的熟悉啊!

网友B:
楼主修完苹果是不是就有肉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完苹果是不是就有肉吃了

哈哈,是同行的还没准备报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苹果是时序相当的熟悉啊!

苹果时序其实稍微有点复杂 区别就是苹果充电电压就是公共点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修了2天才搞定!

网友E:
楼主苹果修的好,看的我手痒痒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苹果修的好,看的我手痒痒的啊。

哈哈 迅维实地出来的都是高手有饼哥阿林等老师手把手教,修的机会多的是!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看来我的继续学习了

网友F:
苹果一体机,开机蛮屏白的,然后过十来秒就黑了,里面主板不是有4个led灯吗,显示的时候4个灯全亮,黑下去的时候,第4个灯灭了。苹果一体机亮机应该是要4个灯全部亮的,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意见没?准备干显卡了,妈的显卡是amd的,和外星人的显卡那种一样大。独立显卡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苹果一体机,开机蛮屏白的,然后过十来秒就黑了,里面主板不是有4个led灯吗,显示的时候4个灯全亮,黑下去 ...

我觉得先测下内存,看是否跑码到内存,内存过的话在用风枪吹下在上电试试看,纯属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修了2天才搞定!

那看样子我运气还不错,拆机到修好装机测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G:
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子故障是进系统键盘和触板用不了不进系统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先测下内存,看是否跑码到内存,内存过的话在用风枪吹下在上电试试看,纯属建议

应该过了内存了啊,都可以显示了(白屏,有铛的声音),过了一会就黑了,黑了但风扇还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子故障是进系统键盘和触板用不了不进系统可以用

我觉得可能是驱动问题,进的是WIN系统吗?要是不进系统再加USB也不能用  呵呵 超级U就只能吐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应该过了内存了啊,都可以显示了(白屏,有铛的声音),过了一会就黑了,黑了但风扇还在转

显卡先加焊试试看吧 一体机我也没什么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是同行的还没准备报多少呢

同行的话   就相当于在同行身上扒肉吃啦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话   就相当于在同行身上扒肉吃啦  哈哈

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报太高也不好  机器是13年air超级U 成色蛮新的准备报个300 还有版主能来个加精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报太高也不好  机器是13年air超级U 成色蛮新的准备报个300 还有版主能来个加精吗哈哈 ...

机器本身故障不大  不是很经典  如果你把抓的波波图贴上来就可以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先加焊试试看吧 一体机我也没什么经验

好的,谢谢兄弟了

网友:
苹果开机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搞APPLE少进来学习

网友:
看过受用呀

网友:
苹果的机子是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机好像有个电容哎短路吧

网友:
苹果的图纸少,原件小,不好弄~!

网友:
有时还是好修的

网友:
分析推理很透切,修苹果现在还是很霸气,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般啊  就是3。42变低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板子  公共点电压都有  触发电流动了一下就回落了,CPU被人焊过

网友:
苹果的信号名称搞不懂,修得少

网友:
大神级别的,仰慕。

网友:
真的是大仙啊

网友:
苹果还没修过呢 听说比较难搞

网友:
怎么也得收他1k

网友:
哈哈,是同行的还没准备报多少

网友:
应该过了内存了啊,都可以显示了(白屏,有铛的声音)

网友:
苹果机还真没搞过

网友:
出道到现在才修过一台苹果

网友:
也没赚多少

网友:
大仙是我小时候的绰号哈哈

网友:
修时序啊!牛逼

网友H:
苹果其实和普通机也差不了多少,就是马甲换得太多了

网友:
学习一下   高手

网友:
苹果的还是修的比较少

网友:
群主好厉害哦

网友I:
图片拍的真清楚,楼主用啥手机拍的?

网友:
楼主羡慕呀 我很少修到苹果,学习了好详细的维修思路

网友I:
测VIN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抓升压电容C7094和电感前段发现升压波形正常,反馈电阻阻值也都正常,那么剩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LT3470TED这个微型PWM芯片坏了
以上是文中所讲,冒昧地问一下楼主,升压波形正常这句话是说频率正常还是幅度正常呢,我认为这句话不妥,如果波形完全正常,周边元件都正常,就不存在电压不对的情况了,是不是波形有缺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其实和普通机也差不了多少,就是马甲换得太多了

对的哦 ,苹果就是信号有特色,图纸黑白看得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VIN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抓升压电容C7094和电感前段发现升压波形正常,反馈电阻阻值也都正常,那么剩下只有一 ...

波形是好的,幅度也是好的,频率没看,但是输出2.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修了2天才搞定!

就这种故障就是秒的节奏,楼主这故障太简单基础了。

网友:
哎看见苹果就头疼 顶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苹果是时序相当的熟悉啊!

自己感觉苹果和其它笔记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遇到苹果就头疼,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先加焊试试看吧 一体机我也没什么经验

万一要植显卡前面一定要把位置看好,切记。显卡周围没有点和线!

网友:
苹果我都还没碰过,对于一些时序和经验还需多看坛友的好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拍的真清楚,楼主用啥手机拍的?

iphone 6

网友:
收徒弟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机器

网友:
我的机器是按下开关 是不是触发

网友J:
按下开管变绿  可是开不起来  有时候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按下开管变绿  可是开不起来  有时候又可以

开不起来查EC 桥待机条件喽

网友:
看来楼主修苹果的电脑也不少啊 赞

网友:
楼主好技术,以后多发些贴题子,苹果就是好收钱,2000也有人修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啊  这机子适配器插上就分两路走一路就是产生这个3.425V   我都修到两台了  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苹果的原理都忘了 哈哈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维修要学习呀,哈哈

网友:
楼主对苹果机子很熟啊,分析的不错

网友:
   苹果都能秒杀呀,高手在哪里给你加分呀

网友K:
上次修过一台也是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的,就是坏的时候波形没有

网友:
果时序其实稍微有点复杂 区别就是苹果充电电压就是公共点

网友L:
我前两天修到进水的,不加电,触摸板进水接口腐蚀了,小故障洗一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次修过一台也是公共点没电压

公共点没电压要看运气好不好喽,运气好很好修 运气差就搞死你

网友:
楼主在苹果方面还是有一手的!佩服。

网友:
料板真实太好用了

网友M:
其实拿到苹果机器 电源绿灯不亮的 就应该先测量测量G3H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前两天修到进水的,不加电,触摸板进水接口腐蚀了,小故障洗一洗就好了

那不是爽歪歪,可以准备报价了

网友:
苹果对维修人员得技术非常高,活要很细致才行,楼主好厉害,实乃我等楷模啊!

网友:
我有一台是白屏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又可以。

网友:
我的暗屏还没修好

网友:
时序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大哥厉害··

网友:
楼主修苹果有一手啊!

网友:
楼主苹果修的是高手

网友N:
是通病吗?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  毛病不好修

网友:
好帖子 高手,苹果维修的帖子好

网友:
你那里苹果机器多吗?修苹果有肉吃啊。我几个月还没碰到一台苹果机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啊,这样的也能修好

网友:
路过 你们修的真细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好神奇哦,我正在修这台,跟你这个问题一样的,换了这个芯片就好,谢谢了,真的!!!!

网友:
请问有没有这个笔记本的上电时序和思路????

网友:
应该过了内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通病吗?
不敢肯定是不是通病!

网友O:
为什么我遇到的就不是这样呢
阿凡大仙
那说明我运气好啊哈哈
详情

网友P: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阿凡大仙
能写中文吗/看不懂
详情

网友:
现在苹果维修的量越来越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我遇到的就不是这样呢

那说明我运气好啊哈哈

网友:
楼主苹果的那些条件都知道,厉害!表示没修过苹果啊!~

网友:
前两天也刚好修到这台机器,不过我的简单点。。。升压ic进水了。。。楼主说得很正确,这个机器不插电池也能触发的。。。

网友:
前两天还有台二修的820-3208,核心显卡电压出不来不断的重启。。。内存上面的系统管理总线波跳一下就重启了。。。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Q:
修苹果,看着都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苹果,看着都累人

没有啊,我这个修的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拿到苹果机器 电源绿灯不亮的 就应该先测量测量G3H电压。

我修普通主板修惯性了,跟迅维精英们不能比

网友:
这个绿灯亮一下亮黄灯,没上电池,可以开机也能充电是不是正常的啊,第一次修苹果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不知道楼主,干这行多少年了?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磨练,才有今日的成就!

网友:
能随时有苹果料板的,看来平时没少修呀

网友:
楼主一块大肉吃嘴里啦

网友R:
楼主,请问苹果在没接上电池的情况下,适配器插上灯会变成橙色吗?我这个没接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先是绿色2秒马上变成橙色,这不对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R:
楼主,请问苹果在没接上电池的情况下,适配器插上灯会变成橙色吗?我这个没接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先是绿色2秒 ...

肯定不正常,在充电时才会变橙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正常,在充电时才会变橙色

谢谢!我这个进水机,麻烦,现在是接上适配器自动触发一两秒掉电,再按开关无反应,适配器灯变成橙色(未接电池)!

网友:
好样的。必须的赞一个。

网友:
看到直接头大。。。。。。。。。。。

网友S:
简简单单,赚大钱

网友:
真的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简简单单,赚大钱

运气不错,哈哈

网友:
又是苹果啊,贵的东西好报价

网友:
SMC_RESET_L不是开启脚是复位。。。。。。

网友:
楼主对苹果是时序相当的熟悉啊

网友:
不容易啊,一份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P: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能写中文吗/看不懂

网友T:
好羡慕我怎么就碰不到苹果呀 快到碗里来

网友:
苹果的机器时序都不熟

网友:
大神级别的技术啊

网友:
好的,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好羡慕我怎么就碰不到苹果呀 快到碗里来

哈哈,会碰到的!苹果笔记本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2015-05-23):
手上有块这个板子,绿灯不亮,查了没有3.3V,芯片TPS51980没有EN0和EN1开启信号,可奇怪的是芯片能输出,VRRG3,没有VREG5,这个3V的线性电压是怎么跑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我现在手上 有一台A1466 不装硬盘 不装键盘 单板连接USB 移动硬盘 进装系统界面都慢的要死 不正常 明白我意识吗 有遇到A1466运行很慢 不正常毛病的吗 软件排除 。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啊,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