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自动关机,怎么办啊

楼主(2015-03-22):
三星笔记本,win8系统,每次到Windows图标那里,像电源突然断开一样自动关机了,之前电脑24小时挂机,关机后过半小时开机就行,前几天电脑休息了一晚上,就这样了,感觉电脑运行热的时候关机了再开机就行,电脑冷了,就不能正常开机,换过系统也这样,应该不是系统问题,换过另外一台三星电脑的电源,也这样,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本人经常拆机清灰,不知道会不会接触不灵

网友B:
三星什么型号啊,有些机型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什么型号啊,有些机型有通病

老机器了,r467

网友C:
估计是桥虚焊了接触不良引起的,可按压桥试或加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人经常拆机清灰,不知道会不会接触不灵

有这个可能性,除尘以后出现各种故障的概率是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可能性,除尘以后出现各种故障的概率是99%

哎,不知道怎么检查,拆了无数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桥虚焊了接触不良引起的,可按压桥试或加焊一下。

菜鸟,不懂

网友:
用u盘安装系统不会自动关机,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主板问题   送修吧

网友:
用u盘安装系统的时候不会自动关机,也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E:
主板的面大  先清灰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的面大  先清灰 哦

清了无数次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