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E40待机 0.035

楼主(2015-03-22):
同行送修 E40 班号:LA-8131P
开机没有任何反映 拆机  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 插电待机还是0.035 直接查PU401测量 16脚 VIN 为0V 拔电 测量对地  公共点短路  直接烧鸡法  重点先摸管理IC  没有发烫的地方 继续摸 无意中碰到PC401 有温度  细摸 烫手  断电 把PC401 拆除  测量正常  找个电容 装上插电 待机0.007 待机正常了应该 开机  电流跳变正常  熟悉的LOGO 出来 自己修复完成  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简单 所以没照图   大家多担待 大侠勿喷

网友:
E430吧 仁宝保隔电路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的 公共点短路不会大电流

网友:
公共点大短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对于大短,烧鸡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种基本送钱机子,快速解决就欧了

网友:
8131p是E430的版号。

网友:
到底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
简单方便快捷,修机有时候就是那么任性

网友:
大断烧鸡还是比较好

网友:
对于短路烧鸡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现在新机器短路都保护了

网友:
E430短路的还是多

网友:
短路的机子我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