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2

楼主(2015-03-22):
初测:不触发

检修流程:目测外观有无缺件,ATX1,4,9,10,小4PIN,3.3VSB没短路
就照不触发的流程走,上电池,检查cmos排针,有3v左右
再检查晶振是否有电压,此时当表笔点到晶振就触发了,很明显是晶振不良,更换就亮机了

但这才是开始而已,诊断卡代码卡55,于是装上小喇叭,有内存没过的声音,检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主供电、辅助供电、系统管理总线、SPD以上都有了,由于3代内存的AD线每次量都觉得怪异(每次测三代内存很多都为1),所以AD线部分就先跳过。
内存没过BIOS资料可能也有问题,先刷BIOS,刷完上店就悲剧了,触发马上掉电,平常有养成良好的习惯,遇到不熟的主板会保存原本的BIOS资料,跟刷进去的BIOS做比对,原始的是4M,下载的是8M,很明显是下载到有问题的(因为我去官网下没有一样名称的,所以找了个型号类似的),所以就到美国的华硕官网下,有型号相同的了,下载比对一样是4M的,刷完,亮机了,上WIN7系统一切没问题。

所以根据以上几点,实际维修的有
1.晶振不良,导致不触发
2.刷BIOS

补充一点,跟以往在修775脚位的主板,775脚位的主板BIOS资料错误并不会导致上电掉电,
但是1155的主板(不保证1155的主板都是这样,至少此版是这样的)BIOS资料错误会导致上电掉电!

顺便请问一下,三代内存的AD线为什么我测量都有很多为1的???

写的好请帮加分(好缺下载分),写到错误也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