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PS43E450A1R三星等离子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5-03-22):
各位师傅,S43E450A1R三星43寸等离子电视开机三无,拨掉X板开机就有开机声音,单独测试电源板也正常,经查有PS-ON信号,无VS-ON信号,现在无从下手,请问如何检修?此逻辑板PCB NO为LJ41-10135A,屏型号为:S43AX-YB01

网友A:
先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现在一般的电视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电路图的,你看有没有机会找到,按电路图修吧

网友B:
拨掉X板开机就有开机声音,证明X板有问题,更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掉X板开机就有开机声音,证明X板有问题,更换即可

首先谢谢楼上几位提供的方法,我找过资料了,但都找不到。我查过X板,但问题不在X板,因为VS-ON信号只是经过X板,但没的连接一个元件,真正是从逻辑板出来的。
如果哪位师傅有资料,请共享一下,小北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程序看看。

谢谢你的建议,但小弟还不会刷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掉X板开机就有开机声音,证明X板有问题,更换即可

VS-ON信号只是经过X板,但是信号是从逻辑板发出来的

网友:
观点不错学到了

网友:
谢谢,这篇帖子太好了!!!!

网友:
我跟踪VS-ON信号是从逻辑板出来的,只要断开逻辑板,上电开机,同样有开机声音。然后马上淘宝上拍下一块逻辑板LJ41-10133A,今天收到淘宝的逻辑板,高兴啊,一装上,故障和原来一样,晕。
再次无从下手
哪位大哥大姐支一下招,有资料的请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C:
经查Y板功率管都烧掉了,元件烧一大片,Y板又是一百多块钱,是不是屏坏了?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查Y板功率管都烧掉了,元件烧一大片,Y板又是一百多块钱,是不是屏坏了?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换掉y板和缓冲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掉X板开机就有开机声音,证明X板有问题,更换即可

说的 对

网友D:
  这个 还不好说 哦

    只有买个回来    试试  要是屏坏了  就 退货 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还不好说 哦

    只有买个回来    试试  要是屏坏了  就 退货 呗

现在没有把握,这机是别人修过的,修不好,我担心是屏坏,没把握。我已经对客户说屏坏了,放弃维修。
今天又去看一台51寸等离子,查出Y板烧掉了,从另一台同型号的破屏上拆下Y板和电源板换上,通电开机,马上烧掉Y板,等离子,我搞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把握,这机是别人修过的,修不好,我担心是屏坏,没把握。我已经对客户说屏坏了,放弃维修。
今 ...

   你不会   换套   板子    点 啊

网友E(2022-02-26):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y板z板逻辑板主板全换,故障一样,晕了,不知什么原是不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