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61A不开机上电CPU风扇转电源风扇慢慢转动

楼主(2015-03-22):
映泰的TH61A上电后上电CPU风扇慢慢转电源风扇慢慢转动,测得CPU风扇针电压3.5V另一跟3.1V...........点开机针不开机,PSON到IO 76脚处有5VSTB上拉测得电阻正常..故去掉滤波电容。。。此机可以正常开机跑码!
但是上电后CPU风扇还是在转,虽然没影响,但感觉对电源压力大故继续修!!!
机器没开机前就上电说明+5V_STBY电路有关,,CPU是12V—VCC
电路图
看那个+5V_STBY 和VCC12 有联系。。

看了所有的+5V_STBY 只有这个上面有。VCC12有关。。。

这个是内存共电PWM,,5v_STBY跑到12V去了。MD3一定坏不然不二极管不会到流过去,在主板上找到,测试,发现就是这个短路。在坏板上找个二极管换上OK!!

第一次发过程!!谢谢大家捧场!

另外这板子上带集显CPU集显不会来到检测显卡这里就重启了(独立显卡可以正常点亮)......刷BIOS无解!有办法解决吗????

测试CPU I3 2100 g2020 都不行,CPU在别的H61上可以开集显、、、、这样的板子同型号有两张另一个是好的拆机。。。也是集显不行。。

有测试VGA1 2 3 13 14 口正常。、。。这个会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吗????

求大侠解

网友:
CPU  坐子 压下   或者桥虚焊

网友:
有没跑码?没的话就按INTEL上电时序查呀?

网友:
有些H61的板子,分二代,三代的CPU这一点你要看清楚了,我之前就遇到过G1820 和G550的U都是H61的板子可以上,但分代,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网友:
回楼上各位TH61A主板这个上独立显卡是可以正常开机装WINDOS。但是集显就是不行,诊断卡到检测显卡这里就主板就重启了!!CPU在别的板子H61上是可以的。。。手上这样的板子两块,CPU用G2020 I3 2100别的H61板子都可以就是 这个板子不行??
还有上电时序怎么搞。。。想想这个主板都可以独立显卡正常开机了还要这?

反映一下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哪里的问题啊我这里有类似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