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03-22):
客户送来一个富士康的g41mxe的主板,时亮时不亮。如果在没有显示的情况下,是不过内存,不亮的情况下:我测量过内存的电压,vdd,sda,scl的电压全是3.3伏,刷过程序。无果了,求助师傅,这里哪里的问题呢?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条件满足了 换一根内存。不行就弄北桥了

网友:
d455一般都是内存坏了,或者北桥开焊

网友:
换多几条内存试下,G41不爱出问题的

网友:
好像记得以前修过一台这种板是花屏之后不过内存,最后查到总线供电不稳定,

网友:
会不会桥虚焊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不良啊,加焊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昨天修一块主板  时而跑马时而不跑,而且掉电。最后发现是一颗电容问题,电容下面也非常脏。取下电容,清理换上新电容就好了,不知是否和你的问题有联系。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块G41-XEON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无语中,也不知从哪里下手修了

网友:
干北桥吧,应该能行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内存打值卡好像出了带灯的 更好测试的

网友:
仔细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哪个信号 没有 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动桥 这些大件 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遇到过CPU坐虚焊的

网友:
前些天遇到一片这样的,后来是清理io的引脚好了。你可以加焊io然后清理干净它外面的引脚就会好。

网友:
现在春天回潮的天气看下是不是哪里有轻微的氧化

网友B:
刷BIOS试试啊!!在考虑桥的问题 !

网友C:
不亮机时按压北桥试过了吗?

网友:
修好的话,记得分享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机时按压北桥试过了吗?

压过了,不行啊。没有啥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试啊!!在考虑桥的问题 !

跟程序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g41的北桥应该不会坏呀。我压过北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