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求助各位,联想U15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3-23):
本人小小白,最近本人使用的联想老本U150磕碰过一次,当时死机,强行关机后,再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屏不显示,自已拆下主板看了看,无维修(自已也不会维修,只是拆机的水平),放置了2天后,装机,。一切正常。

最近带到单位使用,估计是在路上震动了,再次开不了机,还是指示灯亮,风扇转,屏不显示,这次拆了装,装了拆一直弄不好。郁闷啊。向各位请教,该如何维修。

我想估计是虚焊了,如果是,应该加焊哪部分的零件。

本人只有热风枪,焊台、万用表工具,别的没有。
没有图纸,有也看不懂,不会量电压,各位就教我点简单办法,看能不能处理好,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主板现在还没动,谁有把握能修好的我也可以邮过去出钱修。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屏不亮时,插电流表测一测

网友A:
楼主用电流表试了么

网友B:
这问题涉及的好多的,太笼统了……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电流表试了么

没,测也不知道电流应该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找人吧

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接触不连,自已加焊一下就行了,再说,我们小地方,没有修主板的店,联想维修店要更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涉及的好多的,太笼统了……帮不了你

现在就是开机不显示,指示灯亮,CPU风扇转。
之前使用正常的,不知道应该加焊什么地方

网友D: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刚测了下开机电流是0.6A,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集成显卡,不知道哪个方块是,屏线周围没黑方块

网友:
离CPU很近的,它的周围有显存芯片的

网友:
是AMD的吗,拿风枪吹吹北桥

网友:
内存有橡皮擦擦

网友:
没有数据,不好分析,

网友:
没有可调电源,没电流数据不好做判断哪里出问题了,无非就是内存不过,不出集显,不出CPU供电,还有不跑码这几个问题了

网友E:
先排除是不是内存引起的,不要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是不是内存引起的,不要乱来。,

不是内存的原因,有2个1G的内存,怎么换都不行

网友:
想刷下BIOS试试,看论坛有好多都是刷BIOS好的,但有2个存储芯片,不知道应该刷哪个?

分别是25X16AVSIG和24C02WP

网友:
哇你是做电脑的啊还来这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