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主板型号L-V800E (k8m800)amd754 现在的问题是不跑码,CPU有温度,求思路

楼主(2015-03-23):
这个老机器是收来的,刚开始开机,CPU风扇转几下就停,再加电没反应,拔了P4专用电源接口,CPU风扇一直转,

发现一个CPU场管坏了,找一个换上去,以为好了,不跑码,CPU也换了,CPU发热,用假负载测CPU核心供电1.56V基本正常,复位1.72V

PG 2.5V也正常,四个时钟一点电压都没有,也找不到时钟的耦合电容,测了一下复位针,电压两个脚都是5.17V,复位针对地电阻一个500多,一个102

我找了一下书,复位应该一个脚接地  还是主板标错了,现在没思路,求解答,短接复位这两个针,假负载测复位点还是1.72V  但找一个挨着的接地的短接复位也有,但没到0V   显示0.11V,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  CPU假负载三个总线测试点(754)有一个电压是1.2V那两个一个没有一个很低0.14V

还有诊断卡-12V的灯没亮,求解答求分析,祝大家生意兴隆,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网友:
没复位吗???没复位就不会跑码!!

网友:
时钟条件满足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