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买的几个通用高压板都烧了

楼主(2015-03-23):
去年买了几个通用高压板,由于经验少,插坏的灯管把高压板都给烧了,但不知烧哪了,有没有同病相怜的同行呢,
芯片是oz9910,只有一个高压包,现在的现象时通电后灯管亮一下就灭
芯片

网友:
因为高压板上的元件比较少,除了高压板不会测,其他的都测过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可以拿去保修

网友:
看看4606坏了没有

网友:
就要看看 保多久了 这个 坏了 就 坏 了

网友:
一般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通用板质量不行,大多数都没有保护电路的. MOS 管,线圈 ,电容坏的多些.

网友:
量一下那两个小八爪的管子短路没有 短路换了就好 没短路就是线圈的事了

网友:
这个都可以弄烧真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