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45GCT

楼主(2015-03-23):
昂达945GCT 12V没有电 拔掉12V可以触发 接上12V不触发、请求师傅指点
不触发

网友:
12V是给CPU供电的,查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短路,查相关元件

网友:
供电短路了……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打下供电管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上下管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