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p5506hvg多次击穿的原因

楼主(2015-03-23):
19寸液晶显示器的逆变器驱动
场效应管
p5506hvg多次击穿的原因?请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最好具体显示器型号,水边带个图,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
参数不对 滤波不良 激励不足 负载有漏电或短路

网友:
换啦板子把 一直坏就是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