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台式机北桥和CPU座子更换或加焊的经验求教。

楼主(2015-03-23):
有没有高手对台式机北桥还有CPU座子加焊或者更换有好方法分享下的?一直以来这方面的BGA成功率非常低,有没有高手成功率达60%的?特别是现在1155这样的座子有很多出问题的,特别是针脚人为弄坏的,必须更坏。求各路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cpu座真没有搞过

网友:
这种BGA   需要经验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换板!!愿意换的大神现在都不换了!!利益跟不上!!

网友B:
换那个客户同意吗,买个 好的BGA,放好位置,一焊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那个客户同意吗,买个 好的BGA,放好位置,一焊就好 了

什么样子的或者什么牌子型号的BGA叫好BGA呢?位置该怎么放才好?怎么才算一焊呢?有没有什么温度多少啊该注意事项什么的呢?

网友:
论坛里有更换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真没有搞过

AMD把白色的塑料拆掉,intel把卡子拆掉。倒一些松香水上去直接加焊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