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X58主板 PCI-E 问题

楼主(2015-03-23):
求助:
一块技嘉X58 UD3R 双PCI-E 2.0 X16显卡插槽上,第一根插槽上GTX460 560 560TI等显卡,装了驱动后,开机可以点亮,但进系统后,画面停在4叶草或者黑屏,但系统已经正常进入,可以键盘盲关机。。
第二根插槽正常。
已经换过各种驱动,几乎从277以上驱动都试了一遍,还是没用。。
而使用低端N卡,比如7100却没有问题,奇怪。。

但用HD6870显卡,却相当正常,上驱动,跑测试都没问题。。

说明:所有显卡都没问题。。

谢谢!

网友:
求师傅帮忙分析分析啊,谢谢!

网友:
兼容问题吧

网友:
兼容性问题没办法!!

网友:
BIOS已经是最高版本,不知道降级会不会好点,有时间的话试下。。谢谢2位朋友。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和内存一样

网友:
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哦  比如在双显卡交火的  设置上面   楼主 你看一下

网友:
    不兼容吧、。

网友:
我觉得inrel的兼容性是很好的,应和PCI-E的供电有关系,或者第一根PCI-E 16x的插槽变形某个触点接触不好,楼主可试试,

网友:
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刷bios解决吧

网友:
既然第二根插槽正常,就别拆腾了!除非你用双显卡。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好像确实如大家所说的,兼容性问题,上了块索泰的GTX560ti,影驰的GTX560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完全正常,换回华硕的GTX560TI 560 560SE 索泰的560 SE都不行。。
本来打算上2块GTX560ti或者560组SLI的,看来不行了。
因为技嘉win下刷BIOS只能升级而无法降级,要在DOS下刷,觉得烦就没刷,等星期六 天 休息的时候再搞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