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N68M+无CPU电压

楼主(2015-03-23):
如题,电压IC是ISL6312,内存,桥供电OK,VCC电压正常,31脚BOOT电压只有1.2,根线到一个2R2电阻一端12V一端1.2,更换后OK

网友:
2R2电阻是 保护的

网友:
是升压吧  没升压估计是

网友A:
哦哦,,BOOT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有图一并发出会更好一些

网友:
更换电阻解决的吗

网友:
跟换的电阻还是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BOOT是什么意思??

影像好像是自举升压

网友:
图都不上几张  谁会给你加分呢

网友:
我觉的最好把CPU供电芯片也换掉,这样稳定些

网友:
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
哦!!谢谢,,我修板子很少遇到这个电压不正常的!!所以一直还不明白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