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开机报错两声

楼主(2015-03-23):
      今天早上收到一台戴尔M5010的机器,是一美女客户拿来的。拿来时的问题是开机报错两声不断循环,因为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戴尔M5010报错两声是内存问题。先拆开后盖重新插拔内存,开机还是两声咦,,,,奇了怪了 重新拔下内存用橡皮擦干净装上涛声依旧郁闷了该不会是内存坏了吧,用自己的内存装上亮机了真郁闷修了好几个这问题头一次碰上内存坏的。在此提醒一下新手戴尔这款机器因为设计缺陷本人还知道两通病和大家分享一下,相必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报错7声电流1.5左右是北桥的问题在此不多说了,还有报警3声的电流0.5左右,是PU5101这个芯片的问题换掉就好,如果没有此芯片也可撬开此芯片的第一脚OK,不过本人都是换此芯片因为没有现成的图纸就不给大家上图了请谅解。  还有这机器开机电流1.2左右也是北桥的问题。在此祝大家生意兴隆。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A:
这机子北桥最容易坏,而且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昨天遇一个开机七声报警,结果插拔内存能亮,后来进系统花屏换北桥好的

网友:
还有报警3声的电流0.5左右,是PU5101这个芯片的问题换掉就好    这个真是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 北桥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
之前修过的 坏的很折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

网友:
不能一味的凭经验

网友:
内存坏的也很多 ,特别是新内存

网友:
这个机大部分都是北桥问题多,内存坏的还是第一听到,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戴尔的机器质量真的一般 !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有分再加了

网友C:
这个机器一般是amd的坏的就多,七声报警的基本是北桥问题

网友:
niu  可以啊

网友D:
报三声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北桥最容易坏,而且板子容易变形

北桥特别爱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三声还没有碰到过

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一般是amd的坏的就多,七声报警的基本是北桥问题

恩修的这机器百分之九十的都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有分再加了
独乐了不如众乐乐嘛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的

网友:
经验之谈呀!收藏并学习一下

网友:
PU5101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机大部分都是北桥问题多加热就显示

网友:
可惜没有图 不够详细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dell四声报警的,也是内存坏掉了

网友:
谢谢分享,都发财哦

网友:
PU5101 是CPU_VDDR 1.5V 楼主说1脚是PG信号, 图纸我这有 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这个机器 北桥确实容易坏

网友:
今天见到一个4声报警的,还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好几次 4g的内存坏的 2g坏的遇到的少

网友:
经验之谈了,感谢分享!越多越好

网友:
三声没遇到过,0.5 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