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23):
oppo X907这个号称史上最薄的智能手机,今天第一次看到只有6.69MM的厚度,可谓是一款极品,屏4.3寸,相当的精致。
客户拿来时候说手机是好 的,就是无法充电,好像充电接口坏了!问我能不能修,那是当然,接机,报价,开工
先上个图
折开机之后,充电接口直接从里面掉了下来,PIN基本上都掉了下来,元件太小了,用烙铁补个PIN都老费劲,看样子,机器原来被别人修过,第三张图可以看的了出来,别人焊接的时候用力过大,板子都变型了,有点不好办了,首先,先接板子给纠正过来,上面的老接口,看了一下也不可以用了,直接换了一个新的,把引脚上加了点焊,把新接口的固定引脚都给剪了,看到没有,板子上面有两个大点的下压焊点,直接加锡,用热风枪吹上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才弄好,太费力了,
第一,手机补PIN脚不好补,太小了,前后一共焊接了四次PIN脚,热风枪吹了5次,才把机器的接口固定好,
第二,无件太小了看像是0402的,但感觉又比0402的还要小一号,看来要弄个放大镜来用用,
第三,手机维修的不多,这么小的零件,大家在维修中都是怎么样焊接和补焊的?望手机维修的大佬们给点小意见!

小修的机器,发出来献给大伙,给论坛也加点人气,不要忘了给兄弟加分!

网友:
多多发帖  给我这些新手多学经验、、、

网友A:
大家都转行了吗?看来也要为转行做准备了

网友:
拉掉点了!!

网友B:
这样的小细活儿一般都做不好,眼神不行了!

网友C:
为什么都要转行呢,维修不好混,出去更不好混

网友D:
我姐的一台OPPO X907也是这样,焊盘全掉的一个不剩,连地线焊盘都掉了。
  最后看了论坛上的一个帖子专门讲无焊盘怎么充电的,最终还是搞好了,接口点小,我都一般不拿风枪吹,直接强光对着接口触点,然后拿漆包线加锡,直接飞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姐的一台OPPO X907也是这样,焊盘全掉的一个不剩,连地线焊盘都掉了。
  最后看了论坛上的一个帖子专门 ...

关键是那焊盘根本就放不下烙铁头,无耐中的无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要转行呢,维修不好混,出去更不好混

没有转行呀,两块一起干,多点收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小细活儿一般都做不好,眼神不行了!

你都大佬了,有没有什么高招,给支下!

网友:
不是拉掉点的,是别人用的时候插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转行了吗?看来也要为转行做准备了

两个行业一起做吧,手机的势头比较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那焊盘根本就放不下烙铁头,无耐中的无耐

他们手机维修的有那种小的烙铁头,一种小刀口的,另一种尖尖的圆的两种烙铁头,我当时飞线是用普通的笔记本维修的大刀口的头子,感觉还行,主要看你平时的焊工,我习惯飞这种线,所以觉得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手机维修的有那种小的烙铁头,一种小刀口的,另一种尖尖的圆的两种烙铁头,我当时飞线是用普通的笔记 ...

回头再弄两个小头的带尖的或小刀头,不过那种小刀我没有怎么见过,,我也是用的修本用的大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