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非通病秒杀过程!

楼主(2015-03-23):
版号: K42JR 内存贴纸: K42JY
机型没看

故障现象通电电流1.6A左右停住没有明显跳变过程,10多秒左右自动重启继续循环!
拆机目测检查没有维修过的痕迹!上电测量所有供电正常(电流到1.6了电压不正常的可能性很少了)!

综合分析:K42的通病是VTT,这板不像,因为如果VTT电压有问题的话会掉电快点的电流还应该有一次跳变,应该不会再自动上电!所以忽视了通病!重点怀疑某设备检测不通过软性重启,在整个上电过程完毕后首先是预置多少个KB内存给BIOS缓存!所以怀疑BIOS或内存问题!

电压检测,BIOS ROM测量没有读取动作电压,所以排除BIOS资料出错!转战RAM,供电电压正常,包括SPD3.3,SDA和SCL也存在电压跳变!只有RST只有0.25V不复位!这样问题就好办了,范围缩小到前期的SPD读取和CPU控制方面了!现在有人可能会想这时应该要打阻内存总线了吧,如果那样做就错了,浪费时间,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总线工作的时候,所以也忽略!

再电阻测量,目标只有SDA和SCL!

测量结果是SMBUS两条线的阻值不对称!这是不应该的!ASUS的设计肯定会用MOS缓冲!无论什么状态下两条线的阻值都应该一致!看图

怀疑Q2801双MOS管有问题拆下再测量,结果还是一样!

那样的话肯定是上拉的4.7K排阻问题了!更换之!

再次测量SCL和SDA阻值已经相等并且增大到6.7K!

最后结果当然是正常点亮!装机交货!

朱。爱新觉罗 + 5 很给力!

网友:
看上那表了

网友:
分析步骤很细致,属于系统总线故障引起的不过内存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能断定非显卡,老鸟也!

网友:
高手在迅维,值得回味

网友:
表。。。。。。。。。。。。。。。。口水。。。。。。。。。。

我的泪为谁飞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让我就不懂怎么修了

网友:
华硕迟早要死在排阻电阻上。哈哈排阻电阻也算通病吧。

网友:
看不懂哦 。。。。。。。

网友:
我喜欢厂家多设计通病 那样维修每天一开门 就一堆人排号修机器 多当意 钱多多啊

网友:
我看上麦工的理论和技术了!能拿走吗?

网友:
看了很多位大神的发的帖子,都说华硕的机器排阻很多问题,又看见一台!

网友:
排阻 的问题没有遇到一台

网友A:
现在有我有一台也这样,差点BGA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我有一台也这样,差点BGA显卡了

K42的显卡极少出问题!我修不下50片,没有一片显卡坏的,换显卡的基本都是给上家误判做死显卡的!

网友:
看到总线供电处的元件,这款应该不会出现总线供电的通病。

网友:
这个帖子为还什么没加精华,不应该

网友:
同意楼上,这么清晰的思路和经典案列,为何不是精华
差点就错过了

网友:
电压检测,BIOS ROM测量没有读取动作电压,所以排除BIOS资料出错
这句楼主能帮忙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