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这个华硕u5f 笔记本主板那个是BIOS 是pic16f54 20角芯片吗?

楼主(2015-03-23):
如题,小白求教确定。机器之前收客户的能进系统,但是BIOS加密,时间不保存,我以为电池没电,拆开拔了电池量了有电,装回去开机一直提示错误进不去了,想刷没这样的底座。大家帮忙确定下。

网友:
不好意思错了,是20角 pic16f54

网友:
大神们,没人知道?

网友:
不是 BIOS一般在桥附近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这种应该是40脚的或者也是8脚的,另外这个板子爱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这种应该是40脚的或者也是8脚的,另外这个板子爱变形

不是图片带旅店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这种应该是40脚的或者也是8脚的,另外这个板子爱变形

不是图片带绿点那个吗?我看其他没有像的

网友:
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