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2第一脚怎么看的

楼主(2015-03-23):
RTL8112网卡芯片第一脚怎么看的

网友:
带小圆点的是第一脚

网友:
第一脚一般都是小远点 或者是小三角

网友:
俩边都的啊

网友:
一边圆点写了BD 别一边写了4

网友:
芯片上主板上带点的就是第一脚

网友:
这也问,信了你的鞋

网友:
一般都有个小点

网友:
正放左下是第一脚

网友:
谁有图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