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5-03-23):
机器放了一个多月,没有使用,再次开机时就不显示了.刷BIOS不管,又加焊北桥还是不行,最后发现CMOS电池只有1V电,换电池后,开机能显示了.第一次发现这个机器CMOS电池没电也不显示,请大家注意了,不要走弯路了,先换电池再说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也坏得多

网友:
这机器BIOS  COMS电池  北桥三个爱坏。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777-1.html

网友:
额   换小电池就好了

网友:
应该也只有AMD 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吧